电源模组熔断器

楼主(2009-05-30):
请朋友赐教:这个是西门子电源模组内的熔断器(SIBA),在市面上找不到现货,是否能用其他品牌替代,另外这个上面的型号内容表示什么意思,这个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谢谢。

网友A:
上海电陶搞个相近参数的。半导体熔断器,但是尺寸肯定不会合适了。

网友B:
315A快速熔断器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有找过SIBA的代理了解,他们说这个是直流的,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网友C:
什么是半导体熔断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有找过SIBA的代理了解,他们说这个是直流的,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快熔还分直流和交流的吗?只要电流等级合适,通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半导体熔断器啊?
所谓的半导体快速熔断器,是指的专门针对半导体元件的保护快熔,比如,可控硅、二极管的保护快熔。他的熔断速度极快,应该是小于10ms动作等级的吧,可以有效的保护半导体元件不受短路电流的冲击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