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父帮助

楼主(2009-05-30):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个松下的PLC,型号是FP1-C40,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程序读出来,请大家帮助,谢谢,最好能传一个软件

网友A:
这个比较老的软件了,你上网找一下吧,会有的,另外提醒你还有电缆呢

网友B:
也还要看有没有加密码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没有软件,只能用手编啊
可以给售后打个电话

网友D:
安装其编程软件后,选择上传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没有软件,只能用手编啊
可以给售后打个电话
软件还是有的,好像2.2版后的都可以用

网友E:
呵呵;
FP1对软件的要求比较低,FPWIN GR的都可以;

网友F:
用电脑与PLC通讯,(先到松下网站下载通讯软件)点击左上角由PLC下载到电脑,如过出现请输入密码,那就只有送到松下总部了。

网友G:
软件从官方网站就能下载

网友H:
又是松下的,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