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请问热电偶接线理论上应该是有个补偿线,即:冷端补偿
但实际应用中为什么热电偶都是两根线,而热电阻是三根线? 谢谢了

网友A:
热电偶用的就是有补偿功能的补偿线俩根,接线注意正负不可反,热电阻用普通屏蔽线一更用双拼对线路进行补偿

网友B:
热电偶和热电阻测量温度的原理是不同的,因此其温度补偿是有本质区别的。

   热电偶当参比端温度恒定时,则总的热电动势就成测量端温度的单值函数。即一定的热电势对应着一定的温度,而热电偶的分度表中,参比端温度均为0度。但在应用现场,参比端温度千差万别,不可能都恒定在0度,这就会产生测量误差,这就是热电偶要进行温度补偿的原因。
   看来楼主所指的冷端补偿是指补偿导线法,这是最常用的方法,即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延长,把冷端引至温度较稳定的地方(通常为控制室),然后由人工来调正冷端温度,即把仪表零点调至室温,或由仪表内电路进行自动补偿。

   而热电阻是利用导体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这一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由于其引线大多为铜导线,其阻值已会随温度变化,为了克服这一影响,采用三根线的目的是消除外导线电阻值的影响,三线制补偿法大多用在热电阻的测量桥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