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请问热电偶接线理论上应该是有个补偿线,即:冷端补偿
但实际应用中为什么热电偶都是两根线,而热电阻是三根线? 谢谢了

网友A:
热电偶与热电阻是不一样的
前者是电压信号,后者是电流信号

网友B:
一般来说,温度在300度以下的用热电阻,300度以上的用热电偶。
随着温度的变化,热电阻的阻值会发生变化,热电偶的热电势会发生变化。
热电阻目前都采用铜热电阻和铂热电阻,根据0度时热电阻值的不同又分为不同的分度号,如PT100,PT1000,CU50等,以PT100为例,PT代表铂,100代表0度时热电阻的阻值是100欧姆。
热电偶目前大体上有K,B,S等分度号,分别代表不同的材质,以用于不同的温度范围。例如:K型为镍铬-镍硅材材,一般测量0-800度,B型为铂铑30-铂铑6,一般测量800-1600度。
在实际应用中,热电阻一般用三芯铜导线,用于去除导线的电阻值的影响,热电偶使用两芯专用补偿导线,用于去除热电偶现场温度的影响。

网友C:
PT100三根线其中两根并在一起上增强检测准确性,减小误差,这涉及到冷端补偿等技术

网友D:
热电偶的补偿线2根材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热电偶的连线需要用补偿导线连接以达到冷端延长的作用,你看到的两根导线应该就是补偿线,不同的热电偶使用不同型号的补偿线,它们的材质是不一样的,至于热电阻其实有2、3、4线制三种,你看到的热电阻是3线制的,有三根线,主要作用是为了克服线路电阻不平衡的影响,对电缆本省电阻有要求的。

网友F:
深圳新龙钛电热电器厂  WWW.SZ-XL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