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厂里原来一直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最大12.5KW,一般在7.5KW,小的也有2到3KW的。也就用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实现软启动外带调速功能。老板突发话,觉得变频器不好,东西大成本高,想找个替代品。各位高手有没有能实现电机软启动和调速的其他的经济的驱动方式呢。

网友A: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用变频器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了,如果觉得成本高,可以用国产的

网友B:
到时候功能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C:
小电机可以直接启动,用机械调速。但是都不如变频器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在理,这种应用变频器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E:
用滑差电机调速,成本低,但效果没变频好

网友F:
变频器本身就是节能的代名词,国产也可以使用的嘛

网友F:
继续努力学习中

网友G:
首先看你的使用条件,是否需要调速,如果需要那没有改的必要。如果不需要那么小电机(18.5一下)可直启,22KW以上启动负荷小可的改成星角启动(成本最低)。22KW以上启动负荷大的可改成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H:
找个便宜点的变频器

网友I:
好像现在还没有能替代变频器的功能的电器吧

网友A:
也可以考虑二手的呀

网友J:
变频器现在已经不是很贵了,它是交流调速的一种很实用的办法,其他的办法调速都有弊端。

网友K:
还是用变频器,跟老板解释清楚

楼主:
恩,和老板好好说说,解释清楚。用到调速变频器是很实用的办法。我们现在用台达的,有更便宜也还算可靠的变频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和老板好好说说,解释清楚。用到调速变频器是很实用的办法。我们现在用台达的,有更便宜也还算可靠的变频器吗?
那就选国产的吧,现在变频器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哪家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