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如题!比如温度变化一度,相应的电压或电流变化多少?求具体的计算方法或者转换电路!谢~~

网友A:
有一种温控可以根据温度的变化,输出的是电压,电压大小也跟着变化。

网友B:
有表可以查:www.xb51j.com热电偶的分度表

网友C:
利用单片机加A/D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D:
网上有转换软件,或把邮箱发过来我给你发一个

网友E:
有对应表的
可以接到温控表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楼上,用个温控表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