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D调节温度

楼主(2009-05-30):
请问大家啊,在PID里面有个微分增益项,请问增益是什么意思,跟微分是什么关系呢,先谢了!!!

网友A:
增益就好像是放大的倍数

网友B:
在电子学中  表示放大器功率放大倍数,以输出功率同输入功率比值的常用对数表示

网友C:
微分增益最初在国内一直称为微分放大倍数,后来洋表用的多了,洋资料也多了,就叫微分增益了。
   当输入阶跃信号后,微分器一开始输出的最大变化值与微分作用消失后的输出变化的比值就是微分放大倍数Kd。微分增益的单位是时间。
   微分作用主要是用来克服被控对象的滞后。常用于容量滞后较大,纯滞后不太大但又不允许有余差的对象,如温度控制系统等场合。
   自控所指的微分实际上就是变化率。即:微分作用的输出变化与微分时间和偏差变化的速度成比例,而与偏差的大小无关,偏差变化的速度越大,微分时间越长,则微分作用的输出变化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