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PLC为什么输出的指示灯灭了,还有电输出???/是不是PLC出问题了?还是程序出错?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什么输出的,继电器还是晶体管,很可能是这个输出点坏了

网友B:
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呢
多数是触点损坏了,如果是程序实际有输出,那对应的那个点指示灯也会亮的
也可以监控下程序,确定下这个点程序中是不是有实际输出

楼主:
是PLC输出点相对应的灯灭了,但是还有电输出使接触器动作?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不是都说了嘛,先检查下你的触点

网友C:
输出点坏掉,换一个点。

网友D:
买个新的---------搞不懂的最好办法

网友E:
把PLC的电源停掉,如果还有输出那肯定就是触点烧坏了 ,最好是不要用PLC直接带接触器

网友F:
呵呵;PLC内的继电器触点烧粘在一起了;

网友G:
也可用你的编程软件监控程序看下

网友H:
监控一下程序是否那个点动作了,如果没动作检查一下触电是否粘住。

网友I:
换一个好的输出点试试看!

网友J:
输出点坏掉

网友K:
程序上应不应该输出,如果应该就是指示灯坏了,如果不应该就是点坏了

网友L:
你在PLC内继电器敲几下,可以用几个月.

网友M:
就灯坏了,别的都好的

网友N:
断开,接一个灯泡看看

楼主:
PLC里面的触点怎样检查?????指点一下!!!

楼主:
PLC里面的触点能换吗》》》》》》》??????

楼主:
买个新的不用编程序啊!!!!!!!!!!!!!

楼主:
它是有时候可以,来多两下又不行了!!!!!!!!1

楼主:
估计是了!!!

网友O:
你的描述可以肯定,输出的继电器触点有问题,有程序的话,换个输出接点吧

网友P:
偶怀疑你程序有问题吧,直接到接触器线圈是没问题的。。

楼主:
哈哈,朋友你试过可行吗???????????是不是要打开PLC能看到触点烧坏?????

楼主:
不是,灯是好的,测量过是有是可以有是不行,我估计到是触点问题了!!!

楼主:
怎样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肯定是触点出了问题了,送去维修,或是买个新的PLC,把以前的程序重新写到新的PLC中去

网友Q: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很可能是继电器的点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