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故障

楼主(2009-05-31):
今 天遇到个问题,我公司的一个三菱伺服电机使用情况正常,当停下来时听见有好大的嗡嗡声,运转是声音又没有了,伺服放大器也没有报警显示,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已经使用快一年了,皮带也没有问题,用手摸电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A:
是有没有动参数或是改变负载等操作

楼主:
故障已经排除,谢谢大家,是没有调试好

网友A:
使用了一年多,怎么是没有调试好?
具体的排除方法可以,可以写上来看看

网友B:
是呀,是怎么搞好的,写出来分享一下吧

楼主:
后来检查了一下,是伺服电机和传动的皮带没有调整好,有点紧了.之前被人动过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C:
紧了就会有嗡嗡声啊,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D(2013-06-26):
P02参数设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设么东西没调好嘛  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