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非数显式温控表由原来的可控硅三极管改为1210接触器,求接线图!谢!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楼主:
一个朋友他的机器与温控表关联的那个型号为TG35C60的可控硅烧坏了,在这里一时还买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得把电路稍微改一下,用1210的接触器代替,他叫我帮忙给搞一下,呵呵,因为我也才从事电工不久,之前也搞过,纯属菜鸟级的。不过还好了,两个小时前,经过几次尝试碰巧已经改过来了,温控表工作已正常。谢谢2楼的关心!希望能加你为好友!

网友B:
这与温控表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吧

网友C:
不知你温度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用接触器可能不行,可用固态继电器改

楼主:
已经改用数显温控表了,通过总与高、总与低两对触点的通断控制接触器的吸合与释放,勉强达到工作要求。

网友D:
还是加两个继电器吧,不然那个数显表里面的继电器坏的快。

楼主:
谢谢7楼的建议!

网友E:
表里面用的继电器都不大
还是再加控制吧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什么是型号的表。
1210的都可以的话。你加热的功率应该不大
你可以利用表的上线报警功能来控制,中间用一个继电器来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对,不大,只1000多瓦,而且只加到200多度就OK了,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G:
这个很简单的,利用温度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加热设备,我前段时间才给别人安装了一个,一般温控表上都有接线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