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设计

楼主(2009-05-31):
变压器设计一般要考虑到什么YD11多少的,请问这种接法有什么讲究?应该注意什么,依据什么来的 谢谢

网友A:
常用的三相电源变压器原\副绕组接线有Y/Y,Y/YN,Y/D等类型.若高压侧绕组接成星形,其相电压只有线电压和1/3,这样对绕组绝缘要求就降低了,是比较有利的.低压侧电流较优大采用三角形接线,其相电流只有线电流的1/3,这样可以使低压侧线路的导线截面相对减少.所以大容量的降压变压器常采用Y/D接线,对小容量需要380/220V的系统,广泛采用Y/YN接线.至于11的数据只表示原\副绕组对应的线电动势的相位差,其是30度的倍数.

楼主:
谢谢2楼的精彩解说,那么原\副绕组对应的线电动势的相位差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A:
没讲究,选中了变压器类型就自然出来了相位差,如Y/Y肯定是12点钟,如Y/D则是11点,D/Y则是1点钟.但如果你的变压器是装有差动保护的,则要注意两侧相位差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