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有一台三菱A740 110KW,大吊车上用的,远程启动报MB4,单机启动没问题。另外,坏的时候,电机也坏了,我们电工推测,就是因为变频器坏了,电机才坏了。
另换了一台A740 75KW主控板,没有问题。
查了三菱手册,MB4是顺控程序出现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
给上海三菱打了一下午电话,打了维修打应用,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请问各位,是主控板的问题吗?
如果是,会存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没准儿你们的电工分析的对,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主板或者程序)。

网友B:
就是因为变频器坏了,电机才坏了。厂方可修变频器,但电机就不管了。

楼主:
晕。我又问了一遍我们电工,先前告诉我是那样,现在又告诉我是这样:

有一台三菱A740 110KW,大吊车上用的,坏的时候,电机也坏了,我们电工推测,就是因为变频器坏了,电机才坏了。
另换了一台A740 75KW的主控板,没有问题。

我说那你先前说什么MB4,他说是他是坏了后才去现场发现这些的,晕ing

网友C:
变频器坏了,一般不会搞坏电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