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CQMIH中AR17    00~07 当前时间的分钟部分    AR18 08~15当前时间的分钟部分,这里有两个地方表示的是分钟 如果要把当前的时间,例如5点30分,传送到DM区,那这个30分是用AR17还是AR18?请指教!!!!

网友A:
先把AR2114开启;
时钟地址你写入一个应当就可以了;
最后把AR2115开启;

网友B:
他是要读时钟

楼主:
我的意思是当5点30分时.有输出,在用传送指令时应该是用AR17`AR18`AR19???

网友A:
直接用AR17就可以了;
前两位BCD是小时,后2位就是分钟;

网友A:
另外要注意下:
CQM1H是需要加装带R的存储卡才能有时钟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