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rt 这个有没有啊?有的给发一下,提前谢谢了!

网友A:
呵呵;
是USB电缆的驱动吧?
如果是SIEMENS原装的电缆,是不需要这个的;

楼主:
问题是没有原装的啊,又不想换系统,那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呵呵;
国产仿制的USB-PPI的用的转换芯片不同,对应驱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应当找你这种电缆的供货商;

楼主:
哦,我知道了,真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