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机床组运行后,发电机起动正常,稍后风机与扩大机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停车.直流电动机不转?用表测量,励磁机电压越变越小,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急!!!!!!!!!!!!!!!!!!!!!!!!!!!

网友A:
查下老电工手册上面有介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电工手册,能说具体些吗?

网友B:
励磁电压小,是不是发电机的原因了,这种机床现在应该很少见了吧

网友C:
励磁机电刷是不是接触不良,检查一下。

楼主:
问题继续,还没有解决,是老机床,单位从新移了个位置,拆前做了记号,可是接好后,出现了这个问题,试车前,发电机反转,先是到了电机线,后发现加紧电机发热,后到了电源,试到倒车没有,发现直流电动机不转,励磁电压没有,苦恼,不知道该怎么查?

楼主:
如何能测出发电机发没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