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富士的一款变频器
 模拟量输入是正确的,但输出频率在30-40Hz是能跟模拟量对应上的,但在40-50Hz时频率输出却跟模拟量对不上了
 以前用都是好的,这个问题出现于业主在现场大扫除之后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差得,先检查模拟量输入的给定信号线性度是否正确,再检查输出电压和频率,总之,顺藤摸瓜的查,一定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B:
排除负载的问题后,检查设置参数

网友C:
好像是线性不好啊

网友D:
估计和大扫除有关,还是再仔细的检查一下输入的电位器是否有尘土吧。用任老师的办法试试吧,万用表量变频器的AI端子的电压是不是你想象的,是否和输出频率对应。

网友E:
如6楼所说,直接量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子上的电压是否随你的设定线性变化。

网友F:
测量模拟量输入的信号是否正常(0~10V或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