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压

楼主(2009-05-31):
变频器输入电压380和660V,实际电压却只有300V和550V。能不能调节变频器内部参数来实现。?

网友A:
660的没用过,380的估计是不行了。我最低用过360V,没问题,估计350应该差不多。

网友B:
西门子的可以的,

网友C:
可以,西门子410-440系列都可以。

网友D:
380伏的变频器输入300伏,基本上是欠压的结果了,变频器只有降频降压的功能,没有升压的功能哦。所以输入300,输出最大也只有300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80伏的变频器输入300伏,基本上是欠压的结果了,变频器只有降频降压的功能,没有升压的功能哦。所以输入300,输出最大也只有300伏了,

同意这观点

网友F:
楼主说的实际电压是指的输入还是输出?如果是输出,就没有问题,通过调节参数使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向下调节。

如果是说变频器输入的电压实际值,那就有问题了。需要把输入的电压升起来,达到变频器规定的输入电压范围才行。

楼主:
西门子的可以吗?需要调什么参数吗?

网友G:
调参数应该可以解决,
把电压搞好吧,没见过300v的工业电压,个人觉得对变频器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H:
变频器都有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参数啊,看看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