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我是PLC新手,在做一个交通灯控制系统,在做外部的模拟电路盘时,不知怎样和PLC的各端子连接(我用的是FX1N-40MR),谁有与此相关的PLC外部接线图,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A:
接线这个随机的手册中有的
或是上三菱网站www.meas.cn上下载个选型样本,里面也有各个系列的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

网友B:
www.meas.com.cn三菱官方网站下载fx1n的使用说明手册。

网友C:
接线这个随机的手册中有的
或是上三菱网www.meas.cn上下载个选型样本,里面也有各个系列的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