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正在编译程序块...
主程序 (OB1)
USS_INIT (SBR2)

正在编译程序块...
主程序 (OB1)
USS_INIT (SBR2)
网络 2,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

网友A:
3年前联过一家“信息载体”读写器,出过类似错误,是数据区设置问题,由于其产品全是英文说明,设置好久没搞对,厂家来人搞了大半天,最后通了。(其产品不能与欧姆龙的进行自动配置数据交换区)
以后在用产品时全选欧姆龙的,用cx-1很容易就设置好了,重点就放在工艺程序上了。
你的是不是也用的不是同一家的网络产品?
你先接一个网,搞通后再接一个。。。。。联好第2个,回头再看第一个是不是出问题。我当年就是连一个没问题,联2个就出问题(数据打架)。

楼主:
我编译程序就出现这种情况呀
安装好库然后直接调用呀

网友B:
你还要在那个符号表里面定义寄存器,否则。是会出现哪种现象的

楼主:
是没有分配存储器

网友C:
根据提示,为USS库分配V(200的存储器)区。其实这个是初学者的常见问题,我开始也碰到这个问题,用鼠标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