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1):
急求三菱FX2-32MR的线路图.请各位帮帮忙,我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老型号的了,输入捷的什么信号,这个既可以接NPN的又可以接PNP的
输出的是继电器的,就相当于一个开关触点,自已接入电源

网友B:
FX2系列的没有什么接线图啊?就是有一种型号上面加了一个RUN端子。其它方面和一般的型号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型号的了,输入捷的什么信号,这个既可以接NPN的又可以接PNP的
输出的是继电器的,就相当于一个开关触点,自已接入电源

呵呵;
这个也是接NPN的;
后缀带有-ES或-DS的才是S/S公共端;

网友C:
接线与FX2N的基本相同;
主板的CPU版本V2的没有运行开关,只能将端子RUN与COM连接来运行;
V3.0以上的带有RUN/STOP控制开关;

网友D:
玩了这么久的PLC还真没听说过还有PLC电路图的你还想自己生产PLC哦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其实我不是干这行的,只是我的机械的PLC出了点问题,偏偏我这里没有人会这一行,所以才上来请教各位.不过现在已请人来修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