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9-05-31):
请问个位大侠,30KW电动机,离配电房有1000米,用星三角起动,架空用多少粗的铜心线?用电缆该用多粗?

网友A:
控制箱在电机边的话,用25平方应该压降不会太大.但要安全的话,在电机侧加个30KVA变压器更好点.

网友B:
用25的就可以,在电机前方加一个调压器就行了

网友C:
应该还要就地增加电容补偿,否则启动会有困难

网友D:
25mm2的铜电缆是否有些浪费了???
30KW的电机,经验法计算电流是 60 A。

网友E:
有1000米远,应该要25平方

网友F:
一般加空线采用铝芯线,1000米输电线路在线经选择上不只考虑载流量问题,主要考虑线路压降,如果采用铝芯线的话建议采用LGJ-50,其固有电阻为0.69欧/公里,但到负荷端还有40伏左右的压降.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在负荷端加装补偿电容,容量在25KVAR左右较合适.

网友G:
补偿一下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教!如果加 就地补偿电容,如何算法?用什么型号电容?

网友H:
25方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