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51E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31):
我想用笔记本的USB接口和CQM1H-51E通讯,就是RS-232接口,不知道怎么转换!自己做最好,不能自己做买什么转换,还有PLC里面要怎么设置?跪谢~~

网友A:
买个好点的usb-rs232,电缆自己做,设置要2边一样

网友B:
目前这个东东尚无可靠产品

网友C:
呵呵;如果自带的RS232口是默认值的话,可以用XW2Z-200S-V电缆就可以了;
用编程口的话需要CN226电缆或一个CIF01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这个东东尚无可靠产品
指USB-RS232?
此产品好用的很多

网友C:
如图;如果是你是上面的RS232口通讯的话,注意CPU上的DIP开关及通讯设置;

楼主:
设置
请问如何设置,能拍图吗

网友C:
呵呵;用编程口吧;
通过编程口可以直接连;
RS232口可能你连个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