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密码问题

楼主(2009-05-31):
如何对plc设置密码和破解密码

网友A:
设置密码,连上PLC,在"在线"中选择“登陆关键字”,设置8位密码
如何解这里就不讨论了

网友B:
我想PLC设密码的目是什么?
个人认为没什么必要.

网友C:
如果是FX系列,除了3U和3G外,其它的加了也是白加了

网友D: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每种不同品牌的设置都不一样。
怎样设置大家是可以告诉你,但怎么破解在这里没人帮你。

网友E:
加密用软件或手编器都可以直接设定;
另一个就不用讨论了;
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