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不接地线行吗?

楼主(2009-05-31):
fx2n不接地线行吗?只接LN~~~

网友A:
可以的, 不规范而已。 对数字量控制没影响

网友B:
做个试验这样的操作没问题,正常的工程还是按技术要求执行

网友C:
不接也可以,但最好还是接上

网友D:
独立接地太麻烦
如果强制要接的话 请问是不是独自拉跟线接地?

网友E:
系统简单的时候,没有问题的,但有时可能会出现不知的问题

网友F:
最好接地!
PLC单独接地,不要与强电混在一起接地。

网友G:
就是的,不然出问题就难查了

网友H:
呵呵;这个接地是对抗干扰的,周围没有强的干扰源可以不接;

网友I: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J:
最主要看你是做什莫的,之前我们用三菱q系列检验轴承噪音,如果不接地有好多噪音查不出从哪来的,OEE上不去,接地后噪音可控制票准点内。

楼主:
嗯~~谢谢各位~~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