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

楼主(2009-06-01):
我家电源分2路  1路是空调电源 1路是家用的!现在我想把空调电源引到家用的,中间装了个空气开关以后直接接到了一个插座上。但是空气开关推上去就跳。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我空气开关的型号是DC47-60-C20
我原来家用电源进线处也有一个同样的空气开关,但是这个推上去就不跳

楼主:
111
我用空调电源的时候把家用的那路电源断开了

网友A:
插座先不要带负载看空开跳开(插座的线有没有接错)。
插座上带负载空开跳开(负载电器,线路有问题,空开容量是否小)。

网友B:
跳空开时有没有带负载,如有那是多大的是否超过空开容量

网友C:
先空载试一下
跳就换空开

网友D: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容量过小

网友F:
你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搞明白,一,两路电源是不是同相,二,火线和零线有没有接反,因为有的家用照线的零线和接地线有重接现象,前者两路线不能同时供电,后者一合闸火线接地直接对地短路,,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合不上闸的,请楼主仔细检查,如果不是专业人员,还是不要乱动的好,这样搞不好会出安全问题的。

网友G:
相,零,地不能接错.有错就跳啦.可买个(或自己做一个)测试器检查相,零,地是否接错.

网友H:
带漏保的?

网友I:
测一下零,火对地的电压

网友J:
家用的小,空调接上就会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