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电气设计选型时候,空开,接触器等等选型都是按照电流来选择的吧,请教怎么算电流的大小从而选择合适的器件呢?谢谢~!

网友A:
电机的功率/加热器 等用电设备.

网友B:
太基础了,网上资料多的是,找找

网友C:
计算功率啊

网友D:
工作电流是基本的条件

网友E:
用电设备上面有电流的呀,还有功率,这些就是选择的基础呀

网友F:
一般的用电设备上都标着有电流的

网友G:
用电设备上有参数啊

网友H:
都有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包括功率因数等。

网友I:
如果是电机,一般是功率×1.5就是电流了

网友J:
个人建议,不知是否合理:
电流估算(偏保守,尽量按额定电流):
风机类按功率x2倍,泵类按功率x3倍
交流接触器按估算电流选(但注意使用类型,如AC-3)
空开还要考虑短时耐受电流,不能小于启动电流的12-17倍,尽量选用D型曲线的。

网友C:
根据设计内容来啊

网友K:
可以看额定电流

网友L:
据老师傅说 1KW可以按照2个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