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问题

楼主(2009-06-01):
电磁阀开启电路
用中间继电器直接启动,现在经常电磁阀线圈会烧坏,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请教各路高手
电磁阀电源已经加隔离变压器,电压是220V的。

网友A:
两个问题要考虑:一,电源?;二,负载?.

网友B:
个人认为原则上是可行的,总是烧线圈,可能是线圈不太好,换个好的试试看.

网友C:
把电磁阀线圈换大,有3VAR 换成6VA 的试试。

网友D:
l同意二楼。另外在线圈上并RC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