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问题

楼主(2009-06-01):
电磁阀开启电路
用中间继电器直接启动,现在经常电磁阀线圈会烧坏,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请教各路高手
电磁阀电源已经加隔离变压器,电压是220V的。

网友A:
建议你改为24V电源来控制电磁阀。
电磁阀持续动作的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B:
我也有同感,我们这用的电磁阀有时线圈外壳热的都变形了

网友C:
电磁阀线圈在吸合瞬间需要大电流,而吸合后需要很小的维持电流.所以交流可用电容等器件来达到瞬间大充电电流使电磁阀线圈吸合,而维持时因电容的容抗使电压降低.而直流电磁阀线圈可通过二极管或串电阻等方法来解决.

网友D:
交流线圈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线圈在吸合瞬间需要大电流,而吸合后需要很小的维持电流.所以交流可用电容等器件来达到瞬间大充电电流使电磁阀线圈吸合,而维持时因电容的容抗使电压降低.而直流电磁阀线圈可通过二极管或串电阻等方法来解决.
这个办法不错,谢谢了

网友F:
换进口的DC24V的吧,一劳永逸!!

网友G:
同意
引用 网友F:
换进口的DC24V的吧,一劳永逸!!

网友H:
我们用的电磁阀感觉还不错
一般寿命也不短
感觉不是太容易坏
就是有密封不严的现象

网友I:
电磁阀还是用直流的比较好

网友J:
有的必须是220v吧?

网友K:
如果有条件,给电磁阀的线圈处加个风扇散热吧

网友L:
我的天啊,我们的液压站有那么多的线圈,还有数十个气动的电磁阀,那要多少风扇啊!
貌似直流电磁阀是比交流电磁阀发热少。

网友M:
怎么还用AC220的?建议楼主你更换DC24的吧,安全又实用,更换更方便。

网友N:
建议楼主你更换DC24的吧,安全又实用,更换更方便。

网友O:
只要不长时间工作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那个是220的工作时间不长,2秒来钟用几年都没问题。要是线圈长时间通电的话那肯定会烧的
换DC12V的那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