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请问谁可以提供 如何读取D8000以后地址的代码
现在 我只能正确读写D1023及之前的地址
谢谢各位大侠
现在我想知道D8340的值写去什么地址了
如何读出写的值

网友A:
D8000以后的是特殊寄存器,要怎么样读,通讯?还是直接读它的值

网友B:
D8000以后的是特殊寄存器,有些是只能读不能写的,如果要看数据可以用软件里的“软元件登录”来看

网友C:
呵呵;你是用VB编的程序?

网友D:
只能读,不可以写的,这是特殊寄存器,每个都代表特殊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能读,不可以写的,这是特殊寄存器,每个都代表特殊意义的
D8000以后的,有的是可写的

网友C:
呵呵;这是Y0的脉冲,可以写入K0来清零的;
另外这个与D8140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