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四矿用的提升机可控硅调速柜在提升中,大容量可控硅(1000A)经常被击穿的原因是什么?可控硅调速柜内装有阻容吸收过压保护设备。

网友A:
带水冷的?

网友B:
触发线路问题不稳定

网友C:
原因有很多,短路,过流,触发不稳定,可控硅质量差等等

网友D:
原因很多。建议按实际情况多分析

网友E:
1000A可控硅击穿有什么希奇,我这2500A都挂了很多个了。

网友F:
电流大了,换个大点的试试.你们的可控硅前端没有快速熔断器吗?

网友G:
换个大的试试,怎么没保护啊

网友H:
可控硅的过压能力都不强,所以都装有阻容吸收装置和过压保护装置。所以我认为是过电压造成的。顺便说下,我也是煤矿搞提升机的,同行啊。

网友I(2013-07-16):
可控硅损坏的原因比较多,1:电源电压是否稳定。2:时间久线路接线老化接触不良。3:三相触发是否平衡。4:触发电路板故障。5:可控硅质量不好。等等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