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555555555555去年我刚来论坛的时候,就是因为A40报警,后来也没找到什么原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好了。现在整一年过去了,又开始了,大虾们救命啊~!

网友A:
没有对应的手册吗?手册上都会有报警解释的,每个代码代表什么意思,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B:
是哪种机

网友C:
说清楚点呀

网友D:
我厂现在这有三台台湾的弯管机,每台有5个安川伺服电机,但设备供应商一本说明书也没有给我们。说是要向小日本申请睡给,你说气不气人。

楼主:
手册倒是有,报警解释也知道,是直流电压过高。但是现在一报警就是3-4个伺服驱动器一起报警。去年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没找到什么原因就自己好了。前天和大前天有两次

网友C:
那就量一下实际电压到底有没有过高

楼主:
测量交流电源实际电压226V-230V应属正常啊~!

网友A:
什么样的机器,加工什么东西的呢,带的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区熔单晶炉,带设备上轴的上下移动速度,和转速的

网友E:
我这安全驱动器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我这的报警状态是“A81”,刚开始是一个出现,后来断电重新启动后是所有的驱动器都出现相同的报警,我将所有的参数设定都重新按照初始设定时的数值重新设定了一下,重启后现在一直正常。只有原因我也说不太清楚!你最好先查一下驱动器里的参数与初始设定时是否一致再进行更改!
你也可以根据五楼的朋友所说看看你回路直流电流的情况!
我是新手,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教!

网友E:
不好意思,更改十一楼所说:你也可以根据六楼朋友所说看看你的回路直流电压情况!
不好意思啊!还是说错话!请原谅!

网友F:
是不是工厂的电压高了啊

网友G(2009-07-21):
可能是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H:
还是没搞清楚,版主要不要每次针对一个问题,总结个最终答案,免得大家都误解!

网友I(2011-02-01):
维修Σ-Ⅱ驱动器
专门维修安川Σ-Ⅱ驱动器QQ102446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