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不好意思喔,上次发的那个没上传电路图,哈哈~~!

麻烦哪位看下,这是降压还是升压还是升降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A:
最好是把整个图都传上来,这样有点看不懂

楼主:
哎。。。。。整张图太大了,弄上来了,看不清啊你们~~~!
我研究了一下,好象是直流可逆斩波电路~~!交叉的IGBT和二极管分别构成降压斩波电路和升压斩波电路~!

网友B:
直流电机?

网友C:
好像电动阀的控制,升降都可以的吧

楼主:
嗯,是的~~!还有换向~!升降弓,直流电机~!
用在电力机车上面的~!

楼主:
其实这一部分是用来调速,换向的~!

网友B:
D1 -D2 是励磁?M是电枢?

网友B:
我怎么感觉VT1和VT2是用来实现正弦波形的,SC1和SC2是双向可控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