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我目前正在做一个小设备,用在高压线缆上。设备的工作电压7伏左右,电流100-200MA。前期是做太阳能供电的,现在想用感应取电来解决电源问题。
  我做实验时用直径为19Cm的铜板感应,在电压逐步升高到22万伏的过程中,感应的电压很可观,但是无法给电容充电,感应的能量太小。问问有没有方法可以增加感应能量的办法?

网友A:
用在高压线缆上??真的吗?

可以串电流互感器取电,电压只有几V

补充:如果你是想在你家的太阳能不远处的【架空高压线】上面感应取电,估计基本可以实现!取一较大棒形铁芯【例如 2 米长】,平行于高压线走向,上绕取电线圈,匝数越多越好,估计能输出一点点电流,不会很大滴!!!注意:输出电压可能较高!!

楼主:
谢谢,刚注册,没有分数送,呵呵。
感应能量的大小与感应载体的材质和外观有关系吗?

网友A:
就是电磁感应啊

用导磁率高的材料,如 硅钢片、矽钢片等

PS:你的想法 N 年以前俺也想过,但是没做实验,还是你狠!

网友B:
不会做,但这个想法不错,支持一下,看看有没有做成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