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位移传感器(俗称电子尺),原理是将被测物体的物理变化转换成电阻值的变化,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或电子仪器来显示、记录并反馈被测量值的变化。通过换算后,可检测被测物体的运行距离,并以模拟量方式输出,以便仪器仪表收集应用。例如通过和PLC、变频器、单片机等设备配套使用后,可很方便检测控制机械的运行方式、运行距离。
位移传感器采用高精度、高耐磨的导电塑料和稀有金属电刷结合制成,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在某此方面可完全替代行程开关。随着我国各工业领域的不断升级,直线位移传感器现正成为设备、仪器位移监控的重要手段,通过采用位移传感器,除大大提升设备性能,节省资源外,设备档次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产品特点:
结构简单、尺寸小、重量轻,价格便宜且性能稳定;
受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电磁场干扰)影响小;
可在任意位置设为起停点,可任意、多点设定开关信号;
输出信号大且灵活,一般不需要放大;
不受断电影响,不会因断电而丢失数据;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应用范围
位移传感器因其极高线性准确度、绝佳重复性、无断解像度、超长使用寿命等特点,现已成功用于各种工业设备及程式控制中,例如:注塑机、机动车、印刷机械、医疗机械及木工机械、煤矿机械等领域。
位移传感器一般与PLC工业控制系统、伺服机构、变频器、单片机等配套使用,达到变频调速、精确位置检测控制、信号反馈等作用。
信号模式
输入电压:5V 、10V、 24V
信号输出:0-5V  0-10V ±5V ; 4-20mA

网友A:
位移传感器:根据字面也可知道是检测位置移动的传感器。
判断是不是位移传感器:看输出能不能给出连续量。
产品:光电的,磁的,超声波的.......
价格:只有在同类产品比较才有意义
用途:不是为了“位移量”的检测没必要用(可以用其他方法)
检测范围:与检测方式有关,一般超声波》光》磁

网友B:
光栅尺应该也属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