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液压车床,需要急起急停。
原用离合器制动,过程为:送料——封头——夹紧——离合——台进——横进——台退——回到原始位置(同时制动)。离合和制动为24V,两根信号线24V控制,一面离合,另一面是24V制动。
离合器每年都要换刹车片,现在想用变频器替代离合器,同时加一制动电阻。
那要如何接线呢?
应该不是很难,但是我不懂这些,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A:
说的太笼统,电机选型、负荷?需要改设备(电器、机械)。

楼主:
电机1.5KW。
选用蓝海华腾V5-H-1.5G
制动电阻选用铝壳电阻或者波纹电阻都可以。
原用离合器,但整机是全自动的! 现在是用变频器代替离合与制动。
只要停开功能, 每分种30次停开 。
如何接线,可以把现有的电器配合进去呢?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原来控制离合器的改成控制变频器,具体接线就按变频器说明书上面的接就好了

楼主:
谢谢了,在一个朋友的指点了,看了变频器说明书,原来说明书里什么都有,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朋友这样说,哈哈

网友C:
没关系,主要是没有接触过变频器,初始者大家都一样的。

网友D:
加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