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300

楼主(2009-06-01):
毕业设计 要用S7-300对3台电动机做N个温度点进行监测 检温元件PT100
因为没有接触过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完成
希望哪位高手可以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只是模拟量的读入问题,看看手册就差不多了.

网友B:
要用到热电阻模块

网友C:
呵呵;只是这么简单就用S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