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起停电机程序

楼主(2009-06-01):
我想问一下,两个电机启动时M1滞后M2 5秒启动,停车时M2 滞后M1 5秒停车。
这怎么编PLC程序,用的软件是STEP 7-Micro/Win
我在编程的时候就这一块不知道怎么编
启动:I0.2  停车:I0.3
M1:Q0.0  M1:Q0.1
麻烦可以帮帮我吗?
编好以后可以发到我邮箱里:caijuanliomatic@gmail.com

网友A: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2
S      M0.0, 1
Network 2
LD     M0.1
S      Q0.1, 1
TON    T102, 50
Network 3
LD     T102
S      Q0.0, 1
R      M0.0, 1
Network 4
LD     I0.3
S      M0.1, 1
R      Q0.0, 1
Network 5
LD     M0.1
TON    T103, 50
Network 6
LD     T103
R      Q0.1, 1
R      M0.1, 1

网友A:
仓促做的,比较麻烦些

网友B:
用第一台电机的启停信号经过定时器延时控制第二台电机的启停。
程序么,还是自己编吧。俺比你还懒呢。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自己多想想吧

网友D: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编自己试,有真PLC就用真PLC,没有就用PLCSIM.

网友E:
可以撞墙去你

网友F:
呵呵,看来什么也没有学到啊

网友G:
简单哦 ,lz自己多想想~

网友H:
看书吧 ~书上三个电机的都有例子

网友H:
Network 1 // M2启动脉冲37
// Network Comment
LD     I0.2
O    M0.0
AN     Q0.1
=      M0.0
TON    T37, +600
Network 2 // M1关断脉冲38
LD     I0.3
O      M0.2
AN     T38
=      M0.2
TON    T38, +300
Network 3 // 电机M1
LD     I0.2
O      Q0.0
AN     T38
=      Q0.0
Network 4 // 电机M2
LD     T37
O      Q0.1
AN     I0.3
=      Q0.1

楼主:
不知道2楼和11楼的写的程序对不对,大家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