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单片机直接驱动控制液晶显示器或CRT显示器,显示稳定,不闪烁,显示颜色为256色,读写速度快, CPU读写显存都不需要等待。控制器采用总线连接方式,MCU通过8/16/32位数据总线或IO模拟读写时序来操作控制器, 控制器内部有地址自动加一功能,写满一行自动切换到下一行。控制卡能和任何8/16/32位MCU接口。
1. 为单片定身量做的显卡,单片机通过8/16/32位数据总线或IO口直接控制
   2. 标准VGA输出接口,直接驱动15/17"LCD和CRT显示器
   3. 分辨率:320*240, 640*480, 800*600
4. 颜色:256色

单片机直接控制液晶屏:
单片机液晶屏控制卡与51接口简单, 接口信号有:8根数据线, 1根片选线,1根读信号线, 1根写信号线, 和1根端口选择线。 端口选择线用来选择命令的端口和数据端口。FX-TXXXXC256A具有极快的读写能力。控制器没有“忙”信号判断,可随时接受MPU送过来的数据和将读出的数据送给MPU。
FX-TXXXXC256A与MPU的接口
写时序
读时序

DB为数据总线, 可以直接连在MPU上, RS可接地址线, 用来选择端口, 为0时选择命令端口, 为1时选择数据端口; /CS为片选信号, 低电平有效, /RD为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WR为写信号, 低电平有效.
系统的命令端口地址可设为 7E00H, 数据端口地址可为7F00H。
软件设计
本控制器不需初始化, 用户可以直接将其作为外部存储器或IO端口访问。控制器的指令码寄存器定义为:
  -  -   -   -  -  A16 CMD1  CMD0
CMD1, CMD0定义:
CMD1  CMD0  功 能
0  0  显示地址低8位寄存器
0  1  显示地址高8位寄存器
1  0  显示数据读写通道
1  1  关闭所有通道及寄存器

  ganfus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