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英语高手

楼主(2009-06-01):
那位高手能帮帮忙翻译下啊

摘   要

本文对基于微机控制的直流双闭环PWM-M伺服调速系统进行了设计,从直流调速系统原理出发,逐步建立了双闭环直流PWM伺服调速系统的数学模型,用微机硬件和软件发展的新技术,探讨一个将微机和电力拖动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方法,对控制对象全面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对控制部分展开研究,它包括对实现控制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的探讨,控制策略和控制算法的探讨等内容。在硬件方面充分利用微机外设接口丰富,运算速度快的特点,采取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措施,实现对转速、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的控制。
论文分析了系统工作原理和提高调速性能的方法。在微机控制方面,讨论了数字触发、数字测速、数字PWM调制器、双极式H型PWM变换电路、转速与电流控制器的原理,并给出了硬件实现方案。此方案以AT89C52为核心,分别采用了8255、8253、8279、ADC0809、741914等芯片与一些外围电路。通过Matlab/Simulink仿真测试和调试电动机的转速/电流,此调速系统可获得快速、精确的调速效果。
关键词:直流可逆调速;数字触发;PWM;数字控制器;AT89C52

网友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icrocomputer control dc double closed loop speed PWM - M servo system design,from dc speed control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principle, double closed loop dc servo drive system PWM mathematical model,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new technology,Explore a microcomputer and electric drive control combines the control method,on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ontrolled object,key to controlling part of research, it includes control need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a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control strategy and control algorithm is discussed.In the hardware fully using the computer peripherals interface is rich, the high speed of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adopt combina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realization of speed and the current double closed loop speed regulation system of control.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ste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peed and work principle of the method.In the microcomputer control,Digital trigger,Digital speed,Digital PWM modulator,Bipolar type H PWM transform circuit,the speed and the current controller principle,and give the hardware realization scheme.This scheme to AT89C52 as the core,respectively adopts the 8255 ,8253,8279, ADC0809 ,741914 etc, with some outer circuit.Through Matlab/Simulink simulation test and debug motor speed/current,this control system can get fast and accurate control effect.
Keywords,Reversible dc speed,Digital trigger,PWM,Digital controller,AT89C52

不知道对不对,供你参考呀!

网友A:
翻译的不对 ,不要骂我。。

网友B:
VERY  PERFECT!至少敢于尝试  翻译的不错哈

网友C(2009-07-23):
是软件翻译的吧  看得出来哟
不过还是可以参考 再修改修改就差不多了  我记得当时的毕业设计也是这么搞的 然后自己在修改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