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我想自制一根三菱PLC编程电缆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教高手给个接线图。/

网友A:
是三菱哪个系列的,不同系列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通信说明书上自己找撒。市场上去买个方9针头子在买个园9针自己看着连接就OK

网友C:
RS232 ? Q系列的编程口是232的,
如果是FX的,编程口是422的,连接到电脑上232的电缆,还是买好,不要自已做,这个电缆国产的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D:
呵呵;还是买条吧;买PLC的时候可以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