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现用ACS550变频器做了一个张力控制系统,给定信号采用电位器直接给定,采用直线位移传感器作为信号反馈,直线位移传感器装在张力臂旁,感应张力臂的位置。张力臂上下摆动造成反馈信号变化,在变频器内用pid调节来控制电机速度以保证张力稳定。可是,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正常来说,张力臂应该有节奏的上下摆动,基本趋于稳定,但现在张力臂一直在抖动,而且频率很高,抖动很厉害,修改了P和I的值,但是没效果。请各位高手、大师赶紧帮忙分析一下,想想有什么解决办法?拜托了!很急很急!不是一般的急,超急!!!

网友A:
是不是反馈值的变量太大了

楼主:
反馈值就是靠传感器感应到的张力臂位置所得信号,张力臂抖动震动反馈值也跟着一直跳动的,偏差值也是一直跳动,范围大概从-5到5左右跳动,有时候甚至会更大,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搞不清楚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给定量程,比如-10v到+10v
反馈量程也必须是-10v到+10v 并且避免小动作大输出即  小电压值/mm

网友B:
这个事情真的不好说。首先,你要先把I和D屏蔽掉,只要P调节,看看是不是还抖,调节的不抖了,再把I加入...;最后再加入D。分开步骤调节试试看。

楼主:
我的给定量是用电位器给定的电压信号,接的变频器2、3、4号端子,位移传感器接的是7、9号端子,反馈的是电流信号,传感器是4-20mA,随着反馈值的减小,电机减速运行。采用pi调节,试了很多值,但就是张力臂一直抖动,而不是平稳的上下摆动。搞不懂到底哪里存在问题,按理说这个系统应该很容易调稳的,之前也作过这样的系统,一样是用变频器进行pi调节,都很好。可就是这台设备偏偏搞不定,一直抖动。只是以前用的是丹佛斯和爱默生变频器,abb变频器是第一次用,但是参数什么的都设了,就是不行。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范围大概从-5到5左右跳动”什么意思?
7-9为什么接这儿?哈哈

网友C:
应该是机械方面故障,查一下同步带或齿轮........

楼主:
不好意思,呵呵。。。
是我写错了,这几天弄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传感器接的是5、6号端子,7、9接的是输出
闹笑话了!哈哈。。。。。

楼主:
多谢朋友关心!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存在问题
搞不清楚是哪方面的,不知道是电气问题还是机械问题,机械方面说该整修的已经整修了,都已经想不出哪里有问题了!要有也是电气有问题,但是电气又不能肯定的说没问题!所以现在只能想办法解决了!

网友D:
ABB ACS800有间接张力控制啊

网友A:
你的-5到+5是震幅吧?单位mm?
要说不大,尤其在机械设备上
你的4-20ma量程多大?
20mm还是40mm,?尽可能选大的,这样反馈变化量就小易于稳定(排除机械因素)
具体pid你可以试试初始的

我调过一个油毡生产线上的张力控制,是个用了10年的旧设备,张力大了油毡离开降温水面,到后面就会粘辊;张力小了油毡另一面就会进水,沙子就会掉;如果忽快忽慢就会叠毡。

我是因为C1000HPLC问题去的,解决完plc问题,厂方提出希望解决张力问题。
现在的问题(换过现场电位器后),要有一个人看着油毡,手调给定以保持油毡正确通过冷却槽,如果不注意调整很容易出现叠毡。

查程序及图纸,发现其控制方式是:操作台用一个电位器给AD电压信号给定,范围6-8v,现场机械结构带一个电位器给AD做为反馈,电位器串电阻接+12v,电位器活动范围170°左右;程序中对给定与反馈的偏差大小计算出一个量后通过DA给变频器。
检查结果反馈信号范围1-10v!结合客户反映是换反馈用电位器以后出现的,试着调了下电位器安装角度,反馈变成0-9v,试机常撞限位(给定不动),反复试验确认问题在这儿,反馈电位器安装位置不合适,?不对啊,图纸上标明是12v还串电阻,怎么还会有1-10v反馈,而其电位器可调范围是270°!PLC转换错误?借表量,啊电源是24v的,询问曰换过电源。
好,既然问题找到了,想办法:让厂里提供个电位器串进去,调试反馈范围:5-9v,试车,欧克;在给定极限6or8时有撞限位现象,重调反馈范围:5.5-8.5v再试基本不碰限位(程序中有关于限位特别处理)

问题解决,客户满意,不用人盯着了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