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1):
零线带有电压变频器一直间隔闪烁怎么处理?如何去掉零线带电这个问题,零线接地会造成相线接地电流短路电流增大?不知应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主不是搞电的了。
零线本来就是要接地的线。现在你的零线带电,就说明在进线处断掉了。重新接上去就行了。这是电工常识。

网友B:
楼上的是高人。

网友C:
零线虽然不接地,也不应该带电的
可能是零线断了,或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D:
零线如果有回路怎么会有电呢?肯定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