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仪

楼主(2009-06-01):
单位里建一个水塔要用液位控制仪,控制距离是60米,请教 个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要是不精确的话,就用浮球吧.

网友B:
浮球的是比较经济的了

网友C:
我用过水位仪,里面是绝对值编码器,配了钢丝绳、浮球等。这个可以精确的检测水位。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投入式液位计,其实就是个压力变送器,用压力折算出水位,简单实用。
上面的都是可以连续检测水位的,如果是定点测量,用浮球也行,还有一种电容感应式的接近开关也可以用来检测水位。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JYB(714)型晶体管液位继电器,但要到水塔上安装电极。如果不想上水塔,不知水塔的水箱有几米?否则可以考虑用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E:
塑料电缆式浮球开关

扔进去完事

网友F:
就用塑料电缆式浮球开关,我单位用的就是这个.很可靠,也简单方便.

网友G:
浮球式的可以,简单,可靠

网友H:
浮球液位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