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请教

楼主(2009-06-01):
这是一个普通的温控程式模拟量输入用FX2N-4AD-PT模块,模拟量输出用FX2N-2DA模块
请教各位上图圈中程式中的D10是否应该改为D100??

楼主:
SUB D1 D2 D10

网友A:
应该不要改吧

楼主:
可我搞不懂它怎样来控制温度,看上去输入与输出没有什么关系吗??请多多指教。

网友A:
那D10和D100其它地方还有没有,最好是把整个程序传上来,要不就这一小块程序很难分析的

楼主:
没有了,程式中D10与D100只去现一次以后的程式都是输出程式。

网友A:
你这个是个实际工程还是哪本书上的例子

网友B:
程序好像比较乱,16,17号缓冲区,你要往里写什么,这个只要读就可以了
D100中存的是什么数?

网友C:
呵呵;只是一段程序,看不出来;
D10与D100在程序其它部分有没有换算?

楼主:
这是书本上的一个实例,其原理如下:FX2N-4AD-PT接收两个传感器的数据转换并计算进出水温差再经过FX2N-2DA模块调节冷冻水泵速度。另一路为4-20MA电流,控制调节阀的开度。
FX2N-4AD-PT模块为0#,两个PT100温度传感器分别接输入CH1和CH2
FX2N-2DA模块两个输出通道分别控制变频器及调节阀。

网友C:
呵呵;关键是中间的对应关系;
测到的温度与D/A输出对应的数字量是什么关系;

网友D:
从这段程序中是看不出来应该用D10还是D100的

楼主:
11楼说得极是我也是这样认为,这个程式给我的感觉是测得的温度差跟输出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