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我公司三菱Q系列PLC,工龄1年,现在出现内部辅助继电器不能正常自保持,现临时将自保持开点改为闭点运行,发现继电器M0不停地闪烁,说明也一直在跳开,又被强制合上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B:
如果是怀疑PLC问题,那用个简单的程序,就是M相关的一小段,看M0还会不会
应该M0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C:
把程序拷贝成备份后清除PLC的全部程序和数据(用强制解密也可),然后监控坏点是否正常,如果坏点恢复正常了就说明原来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将M0改为M100,M101等点试验也不起作用

网友B:
不用你的程序,用简单程序试也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程序拷贝成备份后清除PLC的全部程序和数据(用强制**也可),然后监控坏点是否正常,如果坏点恢复正常了就说明原来的程序有问题.
用这个方法检查,确定M的好坏,如果好的,程序又用过一段时间,查条件-------是程序本身执行的结果

网友F:
中间继电器不是真的有继电器~~好像只是存储器来的~~用M的时候不会听到哒哒声的~~理论上不可能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中间继电器不是真的有继电器~~好像只是存储器来的~~用M的时候不会听到哒哒声的~~理论上不可能坏~~
呵呵  遇到了理论就要修改-------什么都可能

网友G:
没见过中间继电器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怀疑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H:
在线监控一下看看是什么回事,那样是很清楚的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