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我公司三菱Q系列PLC,工龄1年,现在出现内部辅助继电器不能正常自保持,现临时将自保持开点改为闭点运行,发现继电器M0不停地闪烁,说明也一直在跳开,又被强制合上

网友A:
换一个输出点

网友B:
内部继电器只是储存地址中的一个Bit位,如果坏了是无法修理的.可以换一个地址试试(如M0改成M100再用).如果一定要修理,至少要换掉储存芯片,弄不好要换整个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