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我现在想使用一个给定编码器通过PLC的SCL指令缩放后,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0-10V的模拟信号控制固态继电器。想请教各位如何接线,使用什么指令?

网友A:
你自己不是說了嘛,使用SCL指令……至于模擬量輸出使用MOV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编码器输出不是模拟量信号时脉冲信号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编码器输出不是模拟量信号时脉冲信号阿~!

難道你手中的PLC無高速輸入點?

网友B:
你要编断程序喽,将脉冲串变成数字量,再用scl
接线:根据你的编码器和PLC资料(你没给出产品,不能提供参考)

楼主:
以前的老设备上用C200HG时使用的是高速计数器。具体接线由于不方便拆下也没弄明白。
现在使用的是CS1G-H没看见有高速计数器,就更不知道怎么弄得了555555555

网友C:
呵呵;这种模块式的PLC如果用高速计数是要一个专用模块或扩展板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老设备上用C200HG时使用的是高速计数器。具体接线由于不方便拆下也没弄明白。
现在使用的是CS1G-H没看见有高速计数器,就更不知道怎么弄得了555555555
你把老设备上的模块资料找到看看,程序下载读读就欧克

楼主:
新设备除了模拟量模块,就是I/O模块,不知道这个值怎么输入的
输入在地址3341可是从那输入的呢?
我今天看了下编码器的接线,共10根线,2根是5V电源,剩下的应该有6根是A+ A- B+ B- Z+ Z- 了吧?,可是还有两根是什么啊?

网友C:
呵呵;看一下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型的;

网友B:
哈哈 真不知道你是新设计一个,还是在用一个新设备。
从上看你是在用,好办啊,顺着编码器线看它联到什么单元不就欧克啦。
10棵线数据非得是A+A-,......?不会是绝对8位编码器?看看型号查查资料
3341是程序地址

楼主:
我的确是在使用这种设备,不过我现在想练习一下编程~!这块不太懂所以请教各位老师~!
应该是增量型编码器,老设备上接的是A,B两根线接入高速计数器,来实现模拟量的增加和减少.伺服控制的编码器接的是A,A-,B,B-来实现速度控制~!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我再找找资料看看,再有什么不懂的再来请教~!

楼主:
对了忘了问了~!如果只是来实现模拟量的的增加和减少是不是只接A,B两根就可以了,不用接A-,B-两根了呢?

网友C:
呵呵;这与模拟量是不同的;
编码器输出是脉冲信号;(绝对值型输出是格雷码);

网友B:
你最好还是先看看编码器型号,查资料,确定是什么编码器。
是不是用脉冲控制模拟量都需要确认

网友D:
接到高速输入点上啊

楼主:
今天仔细的看了一下新设备的接线,终于找到为什么在新设备上没有找到高速计数器的原因了。由于设备上有两个伺服电机是轮流工作的,所以老外用了一个驱动器的输入端。估计是这样产生的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