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

楼主(2009-06-02):
我对这个是外行,最近公司想弄一条线,叫我采购东西。
我描述一下例如:一个变频器,4个一摸一样的电机(比如功率是100),1个功率是200的电机,4根半径是1的钢棍,1根半径是2的钢棍,每个电机带动一根钢棍,钢棍上面是通过一张张铝板。
现在我想用一个变频器控制这5个电机,然后要求每个钢棍的速度是一样的(这样铝板就能匀速的通过钢棍)。
这个怎么实现?
或者我描述的比较差,那么请教一下怎么设计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能使铝板在5根管上面匀速通过(每个电机对应一个钢管,但是其中一个管的半径是必须大于别的的管1倍)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你这个最好是一个电机配一个变频器。否则那些电机的速度是不可能一样的(假设你的电机是异步电机)。
变频器还要选择带矢量控制能力的,要是速度的精度要求很高,还要加上增量编码器检测速度,变频器要加上编码器板;精度要求一般可以用无传感器矢量速度控制。

网友B:
要每台电机配一台变频器!具体请联系QQ:569266050

网友C:
一个变频器拖一个电机,使用同步带拖动

网友D:
呵呵,一个变频器控制这5台电机是不可能的,还是找别人给你做吧

网友E:
自己做的话,变频器的设置都是件晕人的事情呢!一个变频器一个电机是正确的

网友F:
我对这个是外行,不过比较好事,所以掺合两句:

我悄悄的描述一下,4个一摸一样的电机(比如功率是100),这一组可以采用一个变频器,组成辊道控制系统。好像叫什么多机并联传动吧。

另一个功率是200的电机,因为半径是2,和前面那4个辊道的半径不一样,所以不好并联驱动,只好单独传动,再用一个变频器。做单机传动。

如果把那个半径是2的电机加变速箱,是这个辊道的线速度与那4台的线速度一致。也可以考虑5台并联驱动。这需要权衡,是加变速箱合算呢?还是单机驱动合算?

试想,如果5台并联驱动,那个变频器的容量是不是太大了?要600-800kW才行呢。也是个事哈?

或者我描述的比较差,不知道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思路哈?

网友F:
补充:像这种辊道的同步控制,其实就是并联驱动即可满足要求的。这属于成熟的应用技术。而且正在被广泛的应用于冶金行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