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能用串口助手(或超级终端,就是能用串口传输数据的软件)控制PLC吗?例如让m得电,改变D的数据等~应该传输什么命令?

网友A:
可以,通过通讯做到,用计算机通讯专用指令做
位元件的成批写BW
字元件的成批写WW

网友B:
可以,根据plc的通讯协议发数据

网友C:
当然可以,需要设定好通讯格式,根据协议计算好校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