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本人刚学习西门子PLC没有多久,M为储存继电器吗?我经常看到T形图里有  M13.0 M13.1 而且它们有常开常闭的时候~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中间继电器

网友B:
M是PLC内部继电器,每个内部继电器有它对应的常开常闭,你还是从最基础的慢慢看吧,因为这个是PLC最最基本的常识了!

网友C:
中间继电器,可以把它想象为实际的继电器

网友D:
建议楼主从基础学起吧。
M是PLC的内部软继电器,但完全不用M也是可以编出大程序的。我就不喜欢用M,因为西门子的不同PLC的M数量不同,假如我给416编的程序,完全正常,但如果某种原因需要在414或者315-2DP等PLC上运行,用了M就不一定行。
注:很多PLC的选型时用户决定的,可能用个315-2DP就行了,但人家制定你用414或者416-2DP,但如果这个PLC坏了,只有315-2DP,我还是想可以让这些程序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E:
如果你使用西门子的PLC,那么就要接受它的概念,M——Memory 内存,虽然它与中间继电器的道理一样,但是它会有所区别。

因为:受日系PLC,特别是三菱的影响,大家只要使用过三菱的都会将M说成中间继电器。而西门子的M并不相三菱那样只能表示位,它是可以表示字MW,也可以表示双字MD,因此,应该将它翻译为内存。

网友D:
楼上的高人说的比较深刻,西门子的确实是使用灵活、功能强大。

网友F:
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谢谢楼上的高手

网友G:
高手   能不能给些西门子的资料,我是个还没有接触plc  但是非常想学,恰巧我有台西门子plc。谢谢   邮箱:shuaigexuzi@163.com

网友H:
讲得很是详细 比看资料好多了 呵呵

网友I:
西门子的都是字为单位,如果用位,就要在点后面